华料尔D10刷机后变砖了~~~怎么办啊?

楼主(2014-11-28):
请教下各位~
今天给我的D10刷SUV固件时错把D8的固件给刷进去了  ,重启控前都没注意~~结果关控以后就再也打不开了~
按任何一个键开机都没有反应,屏也不亮
怎么办啊??
是不是得返厂了??
厂里能修吗??

网友A:
提供个方法给你尝试一下,纯猜想,不保证能行。
由于固件不同,显示驱动不一样,所以开机是没有显示的。不过因为d8s和d10的处理器基本一样,bootloader应该是可以工作的
你先拔电池,等10秒插回去,按照刷机教材,按着ent(或者ext,不记得了)开机,进入刷机模式,这时屏幕没有显示的,然后你接上电脑,如果电脑能发现硬件的话就按教材刷机,完成后就再开机
如果不行就返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供个方法给你尝试一下,纯猜想,不保证能行。
由于固件不同,显示驱动不一样,所以开机是没有显示的。不 ...

试过了,开机也无法找到硬件,可能只能返厂了。不过还是谢谢你了

网友:
最好外部供电,看看电流有没有变化,没拆过的话返厂比较好。

网友B:
拔掉电池等半天再装回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拔掉电池等半天再装回去看看。

没用啊~

网友:
同情下 话说刷了版本不会用啊

网友(2015-01-08):
D10变砖怎么可能????我的变砖都可以刷回来,开机按EXT,进行刷机模式,,连接电脑。电脑你得安驱动吧。。。。不安驱动能识出来么???你安了么?驱动有没有问题。换没换电脑试?。识出来了就往里面刷。。。D10底层BIOS也刷不坏。。。。如果还不好用。。。那就是硬件问题了。。。。我的D10各种刷无问题。。。。

网友(2015-02-13):
听说好像可以刷回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