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狗3+ 能调窄视角么 不变形~?

楼主(2014-11-28):
问题1
黑狗3+
能调窄视角么
问题2
银狗4
能调窄视角么
问题3 狗3或4 的
照片质量
如何? 哪位有原片可供参考~? 么么哒哈哈

网友A:
1,2 可以
3,4 不错

网友B:
W M N 3个模式啊 你可以调

网友C:
必须可以!照片的话就一般般啦

网友D:
有三个视角选择,但不能完全消除鱼眼效果。照片效果不错,当然比单反差远了,哈哈
。

网友E:
用Lightroom后期调一下,网上有配置文件,一键搞定

网友F:
一般不换镜头就是用M挡变形小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