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各位老师请教多合一电调的使用

楼主(2014-11-28):
没有使用过多合一电调,碍于空间狭小的原因想尝试使用,请问各位有使用多合一电调应用在中大型多轴上的经验吗? 会有过热的情况吗?

网友A:
一个字,夏天会很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个字,夏天会很烫
你这都五个字了!

网友C:
你用4个20A的电调不一定有一个4合1大。。。那么大一块地方不是每种机架的中心版都有地方安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