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180cfx尾法兰轴承虚位

楼主(2014-11-28):
很简单,换掉尾法兰轴承即可,换之前在桨夹顶端能晃动2mm,换之后0.5mm左右,效果明显。
轴承买2-3块钱的国产,加润滑油,很耐用。明天试飞看效果

网友A:
的确,180这个位置虚位是有点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的确,180这个位置虚位是有点大

原厂轴承问题,换国产轴承就没问题了

网友B:
开始折腾???
希望不像130那样,折腾时间多过飞行时间!

网友:
求轴承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始折腾???
希望不像130那样,折腾时间多过飞行时间!

我飞130x也没有多折腾。180比130更合理一些。
找到打理的办法就简单了

楼主:
说明书上有

网友:
180CFX确实是架不错的飞机,等配件铺货了去搞一架。。

网友:
飞机太贵了。。。。。

网友C:
对Blade彻底失望,那么贵的飞机居然一堆塑料件,敢不敢更小气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Blade彻底失望,那么贵的飞机居然一堆塑料件,敢不敢更小气点?

塑料件不一定差,金属件不一定好,合适的东西用在合适的地方才是好的。

网友:
小飞机就应该塑料件,可以减轻分量,塑料件在小机上最好了,大飞机没办法,考虑到飞机的强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塑料件不一定差,金属件不一定好,合适的东西用在合适的地方才是好的。

我比较赞同你的看法,某些方面,塑料的反而更耐砸,更能起到保护作用。
比如我的500上的易碎舵臂,塑料的,砸机时,自己断掉,保护了舵机顶死扫齿。
如果是金属的话,估计坏的就是舵机齿轮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塑料件不一定差,金属件不一定好,合适的东西用在合适的地方才是好的。

我的意思是,塑料也不是不可以,但是不值这个价格。感觉Blade就是在卖牌子,真正的价值远远够不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的意思是,塑料也不是不可以,但是不值这个价格。感觉Blade就是在卖牌子,真正的价值远远够不上。

卖的就是个牌子,。。。。谁叫人家独一份

网友E:
这个机器的塑料的很扎实,我全用手掰过了。绝对掰不断~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卖的就是个牌子,。。。。谁叫人家独一份

亚拓比Blade实惠多了,Blade 450x居然还在用塑料机身!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机器的塑料的很扎实,我全用手掰过了。绝对掰不断~

螃蟹爪很差劲,我第一电就摔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