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1和4号电机输出不一样。。。

楼主(2014-11-28):
所有都效准了,固件也刷了,油门推一点就很明显右边旋翼比左边旋翼速度高

用自动微调后就能平衡悬停,连接地面站水平线往左倾斜9度。

如果效准加速计水平后,起飞就会向左边***倾斜。。。。

这样起飞悬停才能平衡

这样起飞悬停才能平衡

网友:
你放好飞机,用USB接飞控,连接,飞行数据界面截个图,然后打开初始设置-失控保护,然后油门推到顶,也截个图发上来,

楼主:
飞行数据是那个界面?上图就是飞机放平后的界面。

本来是水平的,用微调后就是这样了,水平的时候就侧飘

网友:
同问,正常解锁后推油门电机输出差距很大,是什么原因?固件刷了很多次,校准也都做了很多次,不同固件输出都不同,是不是电调的问题?

网友(2015-01-03):
顶起来继续问

网友:
微调全部归零,重新校准遥控器和加速度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