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具多轴为什么不出现失控

楼主(2014-11-28):
总看到论坛上有模友说失控炸鸡,而且有的说即使是知名产品也是到手就开始失控炸鸡;可是我玩了很多电直和玩具四轴,为什么从来没出现过失控情况(只有操作失误)?难道产品越高级越容易出现失控??????

网友:
玩具一样失控,只是玩具一般飞得不远,瞬间失控只是停转一下,然后恢复,一般人没有意识到是失控;高级的遇到这种情况,一般会触发失控保护,如果事先没有设置好失控保护的反应,就真的是彻底失控了

网友:
功能越少,或者说性能越差,出错的机会就越少

网友A:
玩具你飞个500米试试呢。玩具小四轴超过50米你还能看到么

网友:
简单的回答你,玩具飞机没有GPS。。。。。

但是玩具飞机还是可以飞个几百米的2.4G的。只是飞远了看不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玩具你飞个500米试试呢。玩具小四轴超过50米你还能看到么

模型小四轴超过50米照样看不到,玩具定位的drone 3.0 超过1公里照样能看到,玩具也是钱堆出来的

网友:
小玩具炸了不可惜,所以没有人当回事,没人报道就没有炸鸡。明白不?大J一台上万的,还拉个上万的相机,炸了肯定心疼啊。肯定要声讨一下大j啦。

网友:
别说不失控了,出差给儿子买个玩具四轴就TM飞不起来,当时时间紧没试,回家一飞就侧翻,同事一起买的同样的情况,坑爹啊!

网友:
你试试旁边放一个1W的图传,看看会不会失控

网友:
小玩具应该也会失控,只是意识不到

网友:
越简单的越可靠。

网友:
金星达385刚开始的那代,经常会莫明其妙地突然失控掉地,从388起就没有了。可是393这个十字型的又出现了BUG:大舵飞时经常会莫明其妙地后空翻,不能改出到地。玩具好不好全在RP,遇上好的,只玩玩传统的视距内手控飞行还是不错的,不能要求太高了。

网友:
我的华骏玩具大四轴就失控过两次,在地上蹦蹦跳跳,电机也卡烧了,手指也被打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