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疆技术帮我解决一下精灵1的遥控器背面摇杆输出的问题,谢谢

楼主(2014-11-28):
因为下挂第三方云台,我需要将俯仰通道接出来控制镜头俯仰。连接调参软件,发现俯仰通道有反应,遥控器背面摇杆可以控制。打开精灵一(双十一购买),发现接收机有两根线信号线分别接飞控,接x2的肯定是sbus线了。那么接x1的我自然认为是俯仰通道,拔掉接x1的线,调参时背面俯仰摇杆拨动,软件依然有反应,说明接sbus线的x2在起作用。这种情况接收机的俯仰通道应该是依然正常输出遥控器背面摇杆数据的吧,但是左侧这个接收机输出通道缺没有反应。我应该怎么接,才能把遥控器背面摇杆的输出引出来呢?究竟是精灵1没有流出这个功能还是我的做法不对,还是这个通道输出损坏了呢?

楼主:
搞好了,多谢群里各位,接f2通道就可以了,把自动控制感度关掉

网友:
sub確實有點蛋騰!
飛控f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