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飞180CFX,说说感受

楼主(2014-11-28):
我想知道有没什么缺陷,缺点,优点可以少说!

网友:
同等白鼠哥出720度全方位评测。

网友A:
缺点就是小鸡,还是贼;
我感觉比130x贼,可能是动力大很多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缺点就是小鸡,还是贼;
我感觉比130x贼,可能是动力大很多的原因。

正确说法是斜盘滚转速率高导致你觉得它贼,你把斜盘舵量设置成70%,就和130x差不多了。
180cfx的设定是斜盘感度高,滚转速率高。
这两个都是可以通过三轴调整的,调到你需要的风格即可。
对应到vbar里是斜盘感度和敏捷度两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