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竞速/短卡/漂移/摩托/越野)
求助:板控玩车

楼主(2014-11-28):
油门中立设置好了正反都能转,可是没有油门线性,上来就满速,请高手解答

网友A:
我是把能回中的那个通道当油门用!向下是前进这样只需要控制向下的力度就能控制油门线性!松手回中车就停了!!!和枪控差不多!!

网友B:
你什么控啊,我看你是把电调插到开关通道去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