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双十一买的新版精灵2GPS搜星很慢

楼主(2014-11-28):
双十一买的新版精灵2,自己加了mini osb和图传 GPS搜星太慢了,在空旷郊外,周边全部茶山 万里无云,山头上也试过,通电5-6分钟 显示0颗星,校正指南针没用,姿态模式起飞才慢慢出现4颗到6颗 和我的一代精灵没法对比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请教高人指点 谢谢!

网友A:
檢查下接頭!重新做一下高級校準!(保池機體水平)、或換地方再試試
做好以上動作連預熱都免了!再不行送修檢查
正常一分鐘內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檢查下接頭!重新做一下高級校準!(保池機體水平)、或換地方再試試
做好以上動作連預熱都免了!再不行送修檢 ...

好的,谢谢

网友B:
换个干扰源较小的地方  或者把你后来装上去的东西拆下来试试  会不会影响

网友C:
我的飞越650也是这样,但起飞后就不会了。  顺便问问,,双十一你买了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飞越650也是这样,但起飞后就不会了。  顺便问问,,双十一你买了多少钱

4300+600电池

网友D:
带云台不

网友:
是不是固件的问题,我3.02的时候搜星挺快的,升到3.06后搜星就慢了,3.08没敢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带云台不

带云台

网友:
p2 要4000多吗~我也是双十一买的2v 3200块还送一块电池……
话说觉得双十一的东西 感觉都是返修过的~觉得不像是全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干扰源较小的地方  或者把你后来装上去的东西拆下来试试  会不会影响

好的  现在开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