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udouCC3D接卫星对频成功~~

楼主(2014-11-28):
首先感谢坛友“dawanpi ”提供的原理图及原件型号,依样画葫芦搞了小板子,手头还有即将干掉的锡浆。。。凑合做了一个玩玩。。。
把卫星对频的步骤简单说下:
    1.将连接线插在MailPort或FlexiPort接口上,然后CC3D插上USB数据线,并在软件的System=>Parametres=>HwSettings中的CC_MainPort或CC_FlexiPort里设置DSM2或DSMX (11bit)
    2.然后在下面的DSMxBind中选除0以外的任何一个数字,最后点下上面的红色箭头保存,再到Configuration中按下保存,最后拔下USB先,等大概10秒左右给CC3D通电,看到卫星上的灯在快闪,就是说明可以对频了;
    3.对频完了,拔电,插上USB数据线,把HwSettings=>DSMxBind的数字改回0,不然下次通电就又会开始对频了。
新版的固件取消了DSM2 DSMX的选择,直接选择DSM即可,其他步骤都一样。

看有时间做个解说视频。。。
补个视频。。。头一回做带解说的视频。。。。
http://www.tudou.com/v/uG1KI-gQe_A/&rpid=15562245&resourceId=15562245_04_05_99==.html
以下是本人劣作:体积不是很小。。10*20(mm)

头一回研究雕刻PCB。。不得要领

头一回研究雕刻PCB。。不得要领

网友:
雕刻机的压板不错

网友A:
刚入CC3D,请问接卫星有什么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入CC3D,请问接卫星有什么作用

用卫星接收机代替正常的pwm接收机,这样更轻。

网友:
楼主奇才,跪了!

网友:
不明白还要多学习呀

网友A:
卫星接收机都能对什么遥控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卫星接收机都能对什么遥控呢

只要是DSMX DSM2制式的控都可以。。但暂时发现只能DSMX的卫星 控可以对频。。再研究下DSM2的对频方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要是DSMX DSM2制式的控都可以。。但暂时发现只能DSMX的卫星 控可以对频。。再研究下DSM2的对频方式。。 ...

不错,羡慕楼主有雕刻机。我的卫星用DSM2和DSMX都可以对拼成功的,控是devo7。

网友:
期待楼主的更新,用卫星接收距离会不会更远啊更稳定啊?

楼主:
双卫星对频成功。。。其实很简单。。副端口对频完了,把DSMXBind数值改为0,保存,然后把主端口设置成DSMX(11ms) 保存,拔掉USB线,最后给CC3D通电,2颗卫星就会同时亮起,
换句话说,只要一个卫星对频成功,再把另一个端口改为卫星设置保存即可,超级简单。。。。

网友B:
楼主好技术,高价求帮做两套?~~  不知到楼主能否帮忙~   动手能力太差 而且完全看不懂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好技术,高价求帮做两套?~~  不知到楼主能否帮忙~   动手能力太差 而且完全看不懂图。。。

高价就免了。。。等材料到了做2个给你。

楼主:
坛友“走吧”的1对转接板。。。带CC3D那头的1.0端子线 2根。。

网友:
引用 楼主:
坛友“走吧”的1对转接板。。。带CC3D那头的1.0端子线 2根。。

兄弟谢了,东西到了,跟着你的视频已经对频了,但奇怪的是 校准遥控的步骤 走到最后 没有所有通道乱画的那部, 各通道居中 那步以后 就结束了。  不知到咋搞了

楼主:
试试先一个卫星的情况下 校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试先一个卫星的情况下 校准。。

现在是一个卫星, dsmx 插到了 flexi port  口上。

遥控上 之前用pwm方式 通道不用再改变吧。   我是dx18

楼主:
原来那个8P的不用管。。也可以关掉。。我是先对了Flexi port然后跟着泡泡老师的做了校准,最后把主端口的也改了DSM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那个8P的不用管。。也可以关掉。。我是先对了Flexi port然后跟着泡泡老师的做了校准,最后把主端口的也 ...

真奇怪了。 现在对频都对上了, 就是校准走到居中那步没有居中校准。  无法启动。

楼主:
灵异现象。。。。
是最新版了么??按理说老版的也没问题。。。

网友:
羡慕楼主有技术。。。

楼主:
额。。今天硬挂山狗。。。就用橡筋绑了下。。。CC3D无故侧翻。。。
http://www.tudou.com/v/cvn8GIO7Gkw/&rpid=15562245&resourceId=15562245_04_05_99==.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今天硬挂山狗。。。就用橡筋绑了下。。。CC3D无故侧翻。。。

这是不是 电机接触不良?   之前mwc 我莫名侧翻 后来看是电机有接触不良,或者是振动大?

网友:
兄弟 搞定了,估计是我之前遥控模型设置的问题,因为之前我变更了通道开关的对应,今天重新建立一个模型,一切都ok了,比之前轻了 8g ,主要是更简洁了。

楼主:
震动。。应该很小。。不然硬挂效果不会这么好。。接触。。下次直接不用香蕉头了。。连一起试试。。

网友C(2014-12-29):
樓主你好,請問一下,用穩壓IC降壓供電與CC3D上的3.3V做衛星的供電。兩者有什麼差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樓主你好,請問一下,用穩壓IC降壓供電與CC3D上的3.3V做衛星的供電。兩者有什麼差別

这个小人就不清楚了哦。。对电子不是很了解。。也用其他方法降压到3.3给卫星供电,这个只是做的小巧一点而已

网友D:
CC3D连接DSM卫星的对接线到手了,这不仅减轻了整机重量,线路也简洁可靠。
楼主非常的发烧级制作,精美,还做了防尘防水封堵。很用心的制作。

楼主:
引用 网友D:
CC3D连接DSM卫星的对接线到手了,这不仅减轻了整机重量,线路也简洁可靠。
楼主非常的发烧级制作,精美, ...

感谢~~~

网友:
高大上,不懂,就看看

网友(2015-01-28):
楼主你好!想问下你自己做的小板的作用是什么?IC是什么型号。等我也来搞个试试!

楼主:
5V电压降压到3.3V ,TB搜索1117 3.3

网友:
请教LZ,我想用JR的卫星,JR卫星是4.8V的,和CC3D的5V差一点点,没事吧?

楼主:
4.8因该是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