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试H3-3D拍校运会,大疆快升级俯仰……!!

楼主(2014-11-29):
【视频:广州市轻工技校 2014校运会航拍】http://v.youku.com/v_show/id_XODM2NjY2MjAw.html?x&sharefrom=android(来自于优酷安卓客户端)

网友:
顶一哈,我喜欢固定翼航拍,多轴还没有摄入

网友A:
楼主什么控呢??楼主的镜头觉得都拍得有点死板的呢

网友:
我北师大珠海的!!我一般都是边往前飞边往下调整镜头俯仰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什么控呢??楼主的镜头觉得都拍得有点死板的呢

大疆h3-3d俯仰角调整生硬,无办法。有调速率就好。只有精灵有固件,naza v2只能平移,前后,斜上斜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疆h3-3d俯仰角调整生硬,无办法。有调速率就好。只有精灵有固件,naza v2只能平移,前后,斜上斜落。

换成精灵控吧!!!,拨轮可方便了

网友B:
视频看着还是有点上生硬,不是很流畅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视频看着还是有点上生硬,不是很流畅

流畅是哪方面?是卡还是剪得不好?随便剪剪,第一次用绘声绘影x5。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成精灵控吧!!!,拨轮可方便了

固件要用精灵调参软件才可以用。naza v2只能位置控制。

网友:
顶个先,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固件要用精灵调参软件才可以用。naza v2只能位置控制。

遥控可以重新匹配的呢,跟固件没关系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可以重新匹配的呢,跟固件没关系扥

新控我有,没用的,是naza不能用精灵软件。洗碗还在练

网友A:
引用 楼主:
新控我有,没用的,是naza不能用精灵软件。洗碗还在练

你是精灵吗?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精灵吗?飞的?

不是,naza v2,所以想搞是精灵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naza v2,所以想搞是精灵

精灵控,你得换成DJI的接收机得 !幸好是dr16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灵控,你得换成DJI的接收机得 !幸好是dr16的呢

控你这样说,我用futaba做个开关通道就可以了,只是固定缓慢速度就可以了。naza哪个软件里设?请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灵控,你得换成DJI的接收机得 !幸好是dr16的呢

网友A:
那你重新配对啊

网友C:
同时学生。。。顶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重新配对啊

请详细指导,新版控有,naza v2有,如何实现像精灵2一样的云台俯仰的速率控制?据我了解是无的。可以一步一步教我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详细指导,新版控有,naza v2有,如何实现像精灵2一样的云台俯仰的速率控制?据我了解是无的。可 ...

那您得买一个接收机换上去,DJI原厂的接收机,型号是市DR16的呢!http://2.taobao.com/item.htm?spm ... 0uHy&id=41823881399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highlight=dr16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时学生。。。顶一个

我也是学生,呵呵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是,naza v2,所以想搞是精灵

这个是不是YT M480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不是YT M480

x cam7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