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接h23d x1通道不起作用

楼主(2014-11-29):
郁闷啊 控制云台的x1通道怎么不管用啊 连上调参后遥控其他通道一切正常 但是x1不论校准还是什么都没反应 云台自刎正常 但是没法控制云台俯仰 求救啊。。。

楼主:
怎么没人来??

网友A:
h2-3d 是二軸嗎?
是二軸還是三軸雲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h2-3d 是二軸嗎?
是二軸還是三軸雲台

三轴

网友B:
调惨里面,遥控器改选升级版就OK了,之前也遇到这个问题,搞了好久好久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惨里面,遥控器改选升级版就OK了,之前也遇到这个问题,搞了好久好久

不行啊 我试了不带试了 一会联系大僵返厂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行啊 我试了不带试了 一会联系大僵返厂

精灵调惨软件里面遥控器设置,选升级版的。然后X1的通道,你拿螺丝刀转,就有反映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精灵调惨软件里面遥控器设置,选升级版的。然后X1的通道,你拿螺丝刀转,就有反映了吧......

不行啊 当时遥控都拆开了

网友:
首先新版的遥控器是不支持H3-2D云台俯仰的噢,老版的才可以支持,如果老版本的还是没有反应,有可能是遥控里面的电位器松动了,可以拆开外壳用螺丝刀直接调节

楼主:
我的是3d云台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