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确认音一直滴滴响不停

楼主(2014-11-29):
请教一下模友和各位前辈,我用6s好盈60A电调,接基爱斯
电机
(说明书说最大支持4s),第一次接没有问题,后来再接电调确认音一直滴滴响不停,给油门后停止响,以后再接就直接跳过电调确认环节,求问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油门行程校准再做一遍

网友B:
油门没拉到最低,建议做一次油门行程设置

网友C:
有可能是的第一次的设置保存不成功,再做一次。

网友D:
认定一下油门行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行程校准再做一遍
油门行程确认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E:
确定有信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