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LED一绿二红是啥意思

楼主(2014-11-29):
如题,升级了3.6 精灵2-----LED还是一绿二红是啥意思?怎么解决?

网友A:
我也遇见过,发回大疆检测说啥都没问题,两次发回去最后不情愿的换GPS,现在还没测试,不知是否解决。。。。据说是外干扰GPS不能工作。。。

网友B:
一绿二红不是指在GPS模式下搜索的卫星不足5颗吗?

网友C:
naza模式下gps不足多少颗

网友D:
楼上正解

网友E:
请认真研读说明书 而且大疆gps搜星不是很厉害 楼群里搜不到的

网友F:
燈的意義都分不清楚!很重要的請熟讀說明書後再飛吧!
gps模式 gps訊號5星

网友G:
绿灯表示飞行器处于GPS模式,两个红灯表示GPS卫星数为5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