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V2飞控调参时上面不显示GPS模式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4-11-29):
新买了一个大疆V2飞控,调参时发现调参软件上面不显示GPS模式,但是我的GPS是装好的接触也很好,是不是那个东西坏了?

网友A:
兄弟,控要调丫

网友B:
控要設置好阿!失控反航也要設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控要调丫
调控是调行程,和飞控没有GPS模式没有关系,飞控不装GPS的时候就不会显示GPS模式

网友A:
油门行程是必调的,要切换到姿态或GPS是要调控的拨杆。如果还不是,就帮不了你了

网友C:
看情况应该还没把设备调整到所需的位置,楼主知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