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550能装的上11寸桨叶么?

楼主(2014-11-29):
如果做功极为精细,两个桨叶应该还差2mm才打架,但是没有实际测试过。

目前我遇到了这样的问题,配置如下,不挂相机,滞空4min,,,
dji F550六轴机架
dji naza-V2飞控
dji opto 30A电调
dji 9443R 正反桨
朗宇 3508kv700电机
花牌4S 5200mah电池
杂牌挂载脚架(120g)

桨是飞控卖家送的,觉得挺漂亮就用上了;后来试图换大桨,就把以前玩450四轴的桨拿来了,不知何时调试的时候把机型改成Y双桨共轴了,还没起飞直接翻了,桨叶全断,总之1045桨没试过;我想直接入手11寸试一试,但是万一打架或桨叶彼此间乱流影响严重,那桨就白买了,想请教有条件的摩友,有人做过测试么?550六轴and11寸桨?

如果是为了换大桨,连带着换机架的话,550再大就是680了么?看起来只有卓越的680了啊,好用么?换了架子和大桨,其他的几乎不动是吧?

网友A:
才四分钟?多少报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才四分钟?多少报警啊

没调过那个低压保护的线损耗,但是当电池单电芯电压到3.8的时候就进入二级保护了;F550能上11寸桨嘛?要是换大架子,只有飞越680的么=。=?感觉那个动力臂完全靠塑料卡扣卡住的,不会飞着飞着中间松扣了吧...

楼主:
额..这个够,指的是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调过那个低压保护的线损耗,但是当电池单电芯电压到3.8的时候就进入二级保护了;F550能上11寸桨嘛?要是 ...

qf的十一寸不错,很好用

网友:
大求测试结果

网友:
两毫米 气流干扰 效率降低

网友B:
装不上。你买来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装不上。你买来就知道了

那就只能换大的架子了么?

网友C:
完全够 !还差10CM才会打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完全够 !还差10CM才会打架呢

我的F550是六轴=。=。。。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F550是六轴=。=。。。

我安四周算的,哈哈 失误了
六轴的话那肯定就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安四周算的,哈哈 失误了
六轴的话那肯定就不行了!

那我这套配置只能换大点的架子来解决了?貌似再大点的级别就是飞越680了吧?你用过那个么?

网友:
680 配11寸桨还行,桨相距大概5CM,不会扰流 更不会打架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我这套配置只能换大点的架子来解决了?貌似再大点的级别就是飞越680了吧?你用过那个么?

别搞6轴了,4轴可以用更小的轴距装更大的桨。

F450,4轴12寸,总的桨面积是2917平方毫米;F550,6轴10寸,总的桨面积是3038;680 6轴11寸是3676

这两轴多得很不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别搞6轴了,4轴可以用更小的轴距装更大的桨。

F450,4轴12寸,总的桨面积是2917平方毫米;F550,6轴10 ...

=。=抗风性应该会略微增强吧,因为之前看到本书上写“自然界中三或三的倍数效率最大、稳定性最佳”,结合我自己的工作,觉得的确如此,所以感觉六轴优于四轴and八轴...仅仅是感觉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抗风性应该会略微增强吧,因为之前看到本书上写“自然界中三或三的倍数效率最大、稳定性最佳”,结合 ...

你说的那个是指结构强度,而且你要想实现这个理论,你的6轴就应该做成“大卫星”的形状,就是以色列国旗里的那个六角星形状~~~

抗风的决定因素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机架越大(不含桨平面部分),越不抗风,道理很简单,因为迎风面大;另外一个就是电机和桨的配合,其实原理也很简单,当有阵风袭来,飞控给出了修正指令,但是参与修正的电机没有充足的动力控制桨达到预期的修正转速,所以机架姿态无法***恢复平衡状态,因此理论上来说,大电机配小桨有利于抗风,但是这也不是绝对的,如果大电机配小桨虽说可以很快实现修正转速,但是却因为桨太小而无法拿出足够的修正升力,那么抗风一样也不会很理想。

所以综上所述,最理想的抗风恰恰是轴数最少的机架加上合理搭配的电机和桨来实现的。

网友:
轴距550只能装10吋桨,桨距还有21mm

网友(2015-02-04):
10寸可以,12寸就不行了,11的没有

网友E:
你的F550,700KV电机用9寸桨?起码都要10寸了吧,再者,5200的电才飞4分钟?一是你报警设置过高,一是你的机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