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10CHG和frsky tfr6怎么对频?

楼主(2014-11-29):
按照说明书做了,但是没反应,先开控,然后按f/s通电,但红绿交替闪烁,怎么办,求教了,谢谢!

网友:
T10C选到7CH后按住接收上的按钮给接收通电

网友:
楼主所说正确

网友:
LS的LS说的很正确

网友:
你是那个型号接收,如1002以上就不按钮放短路端子后通电

网友A:
沙發正確,futaba+frsky接收我也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沙發正確,futaba+frsky接收我也在用

好了,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