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想入个250。机架求推荐

楼主(2014-11-29):
一直在玩直机 想入个如图的机架 x宝上一百多到几百的都有 不知哪种可入 求大神推荐

网友:
我觉得ge 260不错,虽然也还没买但感觉空间和布线较方便。

楼主:
能pm个地址吗

网友A:
不错俺就是这架子 实际轴距280的可以上6寸桨

网友B:
1806电机
12A电调
cc3d飞控
5030桨
差不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俺就是这架子 实际轴距280的可以上6寸桨

碳纤的还是玻碳的?哪种强度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1806电机
12A电调
cc3d飞控

看机架重量,还要上图传摄像头808

网友C:
要好好的就找一个结构合理,空间布线方便的。花里胡哨的有些走线真的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好好的就找一个结构合理,空间布线方便的。花里胡哨的有些走线真的不方便

对四轴不太懂,能推荐下吗? 250的架子好像就那么几款,我需要下面能放电调 对摄像头保护好点的,毕竟是穿越

网友:
我就是这个架子,偏重了点,超结实,摔了N此屁事没有。

网友:
我有一个要出·~~~~便宜出~~~~~~~~QQ 8224224

网友D:
四川飞扬那款280碳纤维不错就是贵点。

网友E:
碳纤的也才15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四川飞扬那款280碳纤维不错就是贵点。

我就是成都的,知道你说的那家,纯碳纤的好像是300多,有点小贵,40的mm的机臂

楼主:
引用 网友E:
碳纤的也才150左右

有地址没?能pm个吗?我看到的碳纤的没有低于180的,不知道到底区别多大

网友F:
你图片上这款最好了,我才入的120g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图片上这款最好了,我才入的120g

那家的,联结或关键字

网友:
四川飞扬那款280碳纤维不错就是贵点。

我也看中这个,就是太贵了,新手还不太会玩,不敢买,等以后熟了一定要买个好点的
普通的250布线很烦,空间太少了,要是加上FPV什么的,得满满的全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