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50的起飞油门问题,请教各位老鸟

楼主(2014-11-29):
      还是杂交250(天龙机身、亚拓主轴和大齿盘、皮传改轴传又改回皮传、飞越的底板和脚架以及尾管、思凯利x3v的马达、k8黄金战士+华科尔rx601接收、华d7e控、恒吉922尾舵机以及辉盛9克金属舵机........),用碳纤大桨,从效率、节电、声音、平衡等多角度协调而言,起飞油门控制在多少为好?我感觉65%合适,各位以为然否?

网友:
我认为60%就可以了

网友A:
据说桨9~10度的时候效率最高,可以先把螺距曲线设成9度的一条直线。油门曲线0~100一条斜的,看摇杆拨到哪飞起来了哪儿就是比较省电的悬停油门值。然后根据自己喜好让螺距9度和油门值在你喜欢的摇杆位置重合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据说桨9~10度的时候效率最高,可以先把螺距曲线设成9度的一条直线。油门曲线0~100一条斜的,看摇杆拨到哪 ...

谢谢。等我试试看

楼主:
会不会转速低了些?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