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CPX主板,插上电池蓝灯一直闪,还有正螺距不够大是推满油门就失控了

楼主(2014-11-29):
这是什么问题啊,请教知道的朋友解答一下,怎么修啊

网友A:
蓝灯闪烁,应该是没有对频。
正常上电如果没有开接收机或者没有对频,会有一两秒的等待时间,然后蓝灯开始闪烁。
正螺距不够大,需检查负螺距,中立点。在通电的情况下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蓝灯闪烁,应该是没有对频。
正常上电如果没有开接收机或者没有对频,会有一两秒的等待时间,然后蓝灯开始 ...

他就一直闪,对不上,有时候能对上,然后一会就断了,几秒后又连上了,是不是主板哪块虚焊了?

网友B:
MCPX燈號藍燈是快閃 還是 慢閃? 您的狀況我遇過 可能是電池接頭或是電池本身出了問題 換顆電池試試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MCPX燈號藍燈是快閃 還是 慢閃? 您的狀況我遇過 可能是電池接頭或是電池本身出了問題 換顆電池試試就OK了!
...

快闪,我换了新电池了,插上之后亮一下,然后就一直蓝色的灯快闪,控也是开着的,就是不对频
还有一个情况,对频之后闪3下,停1s,然后再闪3下,这时候油门杆不管用了

网友:
快閃表示還有救 或許換顆新電池就OK了!  慢閃又對不到頻問題就大了 我換了CPU都還是沒有救 !

网友:
您的遙控器請問是何機型?

网友B:
DSM2對頻 我都先開控 再接電源 5~6秒後對不到頻 遙控器再重置 2~3次 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DSM2對頻 我都先開控 再接電源 5~6秒後對不到頻 遙控器再重置 2~3次 就OK了

我是D10控,现在能对频,就是推油门杆,主马达和尾马达都不转,主板灯闪3下,停1s,再3下,这样循环,但是升降和副翼舵都是正常的,好郁闷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快闪,我换了新电池了,插上之后亮一下,然后就一直蓝色的灯快闪,控也是开着的,就是不对频
还有一个情 ...

突然間掉頻 要確認電源線 與電池端接頭 如果電池確認沒問題 就更換電源線電池端的接頭 或整條電源線 不過我想廠商的電池不見的出場日期也會告訴你 買新電池還是要找可靠的店家才是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D10控,现在能对频,就是推油门杆,主马达和尾马达都不转,主板灯闪3下,停1s,再3下,这样循环, ...

請問您有改機嗎?有改無刷嗎? 請問改機的方法是直焊 或是快接的呢? 我的主尾動力輸出都是直焊 因為小機飛久了 聯結器都會有虛位導致 接觸不良 這問題不見的只出現在MCPX上 您如果要詳查 希望您準備好電表 或是有資深的飛友幫您檢測 我擔心您會越弄越糟喔!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您有改機嗎?有改無刷嗎? 請問改機的方法是直焊 或是快接的呢? 我的主尾動力輸出都是直焊 因為小機飛 ...

没改机也没改无刷,现在油门没反应了,切3D也没反应了。。搞不定了。。怎么检测哪里虚焊了啊?
我把主马达和尾马达的线换了一下插口,都可以转起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您有改機嗎?有改無刷嗎? 請問改機的方法是直焊 或是快接的呢? 我的主尾動力輸出都是直焊 因為小機飛 ...

现在换了马达的2个插口。。也没反应了。。。
用万用表测了一下主马达和尾马达电压,都是0.。。。。。。。。。。。。。。。。。。。。。。。。。

网友B:
您不如全部拆下了 只接 舵機 主尾機電 沒有負載的情況下 看看機板正不正常 先將機板各連接器與電源接頭的問題排除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不如全部拆下了 只接 舵機 主尾機電 沒有負載的情況下 看看機板正不正常 先將機板各連接器與電源接頭的問 ...

mcpx这样的小鸡,只有2个电机插口,3个舵机插口,没其他的了,没准是哪里被击穿了。。估计我这主板是走远了。。

网友B:
您的D10設定錯誤也不一定 搞不好設到HOLD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的D10設定錯誤也不一定 搞不好設到HOLD

应该没有。。我都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没有。。我都试了

主板固定螺丝下了,垫个垫片绝缘再上主板固定螺丝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D10控,现在能对频,就是推油门杆,主马达和尾马达都不转,主板灯闪3下,停1s,再3下,这样循环, ...

主马达与尾马达都不转,不像是主板的问题,有可能是控的问题,你从新对频,看看油门曲线有没有切cut,就是负曲线?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你换上对频模式,我之前用dsm2出现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