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十一买的V+为什么图传距离越来越短?最早还能飞400,现在飞不到300就断开,同样位置

楼主(2014-11-29):
双十一买的V+为什么图传距离越来越短?最早还能飞400,现在飞不到300就断开,同样位置。有时候甚至一百多米也会断开。(满电情况下)      基本飞5次左右,电量就剩30%了,我用小米的手机插头冲的电,大家也是这样吗?

网友:
我这没抢到都不知道该怎么解释了

网友:
不是每次同地點無線距離都一樣!
我發現到無線距離、會受濕度、溫度影響影響

网友:
怎么会这么近,与宣传的700米相差太大了

网友:
宣传的也能信。。。。我的室内隔着一堵墙都没信号。售后说都这样

网友:
在农村乡下就可以达到1公里,城市顶多300,400米就极限了,城市的电磁干扰较多,现存基本没有

网友:
在城市里飞个1000差不多

网友A:
楼主您好,中继器的信号受周围环境,如树木的遮挡、建筑物的反射以及同频信号的干扰,都会影响信号的传输,您说的飞5次左右指的是怎么飞5次?

网友:
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客户回应说这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您好,中继器的信号受周围环境,如树木的遮挡、建筑物的反射以及同频信号的干扰,都会影响信号的传输, ...

关键是我在同一个位置飞的啊为啥传输距离会有变化?   我的5次指5块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