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器上有个CE和FCC模式,距离不同,这两个模式到底是 ...
遥控器上有个CE和FCC模式,距离不同,这两个模式到底是什么意思?开了FCC有什么缺点?

楼主(2014-11-29):
遥控器
上有个CE和FCC模式,距离不同,这两个模式到底是什么意思?开了FCC有什么缺点?

网友A:
FCC认证是美国的,CE认证是欧盟的,对射频发射功率有要求,一般来讲FCC认证比CE认证的功率略大一些(一般情况下2.4G频段FCC认证大约200mW,CE认证大约100mW),相对遥控距离也越远一些

网友B:
楼上正解

网友C:
在国内两个都可以用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在国内两个都可以用吗
反正这个没中国的3C认证,随你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