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控问题求助!解决送30电话费!谢谢!

楼主(2014-11-29):
零度S4V2

在飞行的时候会抽动

在回放航迹文件的时候  发现飞机在抽动的时候是因为莫名的进入了 返航降落模式  但在下一瞬间就退出去了

遥控器是白D10 一直用  接收机是新买的 1002       附近没有干扰   因为换了好几个地方都这样

飞行期间一直开着WIFI地面站

注意飞行时间27秒进入  28退出   实际上就是一瞬间  不到一秒 因为GPS时间都是同一个

最新的测试成果 :貌似手机不开地面站不连接WIFI模块  好像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但是wifi模块我是内置机架里的而且一直带电

网友:
飞控问题,返厂吧!

网友A:
那是 因为你用D10所以就这样
换遥控器试试看、
之前有个D10的好像是2秒钟内在手动模式和GPS模式之间切换了15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 因为你用D10所以就这样
换遥控器试试看、
之前有个D10的好像是2秒钟内在手动模式和GPS模式之间切换 ...

但相同配置   大疆lite 就无此问题

是遥控器的事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相同配置   大疆lite 就无此问题

那就是兼容性问题、D10遥控我看论坛很多都是出问题的
刚刚开始的是是震一下接收机都会失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兼容性问题、D10遥控我看论坛很多都是出问题的
刚刚开始的是是震一下接收机都会失控

话费到手了吧

楼主:
还没  问题还没解决呢   您好好办法么? 会不会是WIFI的地面站  有影响?

网友A:
我也不是想要什么话费、只是提醒一下因为看见很多D10的控都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不是想要什么话费、只是提醒一下因为看见很多D10的控都出问题

呵呵,开玩笑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没  问题还没解决呢   您好好办法么? 会不会是WIFI的地面站  有影响?

不懂爱,只是来打趣帮顶

网友:
求助送话费,这办法太好了。

网友B:
你自己看你手控油门还有实际油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自己看你手控油门还有实际油门·····

和油门有什么关系吗  求教

网友:
反正听朋友说没电了只会降低输出或者下降  不会抽搐

网友:
这问题 最大可能就是d10

楼主:
人工指定

网友C:
D10遥控器有问题,解决方法:更换一台遥控器。
我冲着话费来的···

网友D:
把接收机的回传关掉试试

网友:
会不会是品牌不同的发射接收的失控保护阀值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D10遥控器有问题,解决方法:更换一台遥控器。
我冲着话费来的···

D10yi一直用   就是换了飞控才有这是...我在坚持坚持   实在不行再按你说的办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接收机的回传关掉试试

现在貌似不开地面站就没事呢?

网友E:
哥们。。。。S4V2怎么看回放啊?           再问一下,你的WIFI自己会语音报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哥们。。。。S4V2怎么看回放啊?           再问一下,你的WIFI自己会语音报高吗?

下一个PC端的地面站  点轨迹回放

手机会报高

网友:
这样的话,你的接收机6通道的问题,你把这个通道,换个试试,

网友:
我用的就是零度飞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