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BLHeli,电调烧了

楼主(2014-11-29):
小弟菜鸟,手贱,刷电调玩,烧了一个好盈天行者20A,求大神么安慰小弟一直不明白烧电调原因,请教大神们,本人按照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25362
大神方法,不过用Arduino nano,选择软件中对应的烧写器,很成功的写入Arduino nano中,和教程一样,下面面就剩连接电调了,按照视频中的方法连接不了电调,于是按照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70083方法成功刷入20a固件,然后断开电调连接线,拔下电池,在上电,就冒烟了,一直不解,请大神帮忙分析。。。。。
另外软件时最新版的和教程不一样,刚开始 都是灰色的连接不了于是安照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70083方法连接电调和软件打勾,如下图选项打勾, 就这样刷入都很成功,结果一上电就烧了,烧了之后想了想我选择的是 是不是应该选择 ,我的电调是好盈天行者20a,到底是哪个啊,烧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引以为鉴

网友A:
确实是选错了呢……HobbyKing是外国那个品牌,HobbyWing才是好盈……所以必须得选Skywalk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实是选错了呢……HobbyKing是外国那个品牌,HobbyWing才是好盈……所以必须得选Skywalker……

选错了就烧了啊,这么悲剧么,会不会是其他原因,瞬间感觉好盈的商标是好山寨啊,没文化

网友B:
我也燒了一個柏金.好像不是選錯型號燒的.是接點的部分焊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燒了一個柏金.好像不是選錯型號燒的.是接點的部分焊壞了

比我还惨,都不敢刷电调了

网友C:
把mos管换掉就复活了,怕啥?

网友D:
hobbyking30A是飞盈佳乐产的,hobbywing才是好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mos管换掉就复活了,怕啥?

有教程么。嘿嘿,不知道哪个mos管烧了啊,如何判断mos管烧没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mos管换掉就复活了,怕啥?

还有大神,如果换了mos管,我之前写入的固件是错误的啊,一上电还是烧吧,

网友:
刷错固件了,不是连电机也烧了算你运气好

网友E:
楼主能不能把刷机软件发给我?我这边网站进不去。包括hex文件。我的也是好赢20A 邮箱:584046278@qq.com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有大神,如果换了mos管,我之前写入的固件是错误的啊,一上电还是烧吧,

把MOS管全拆了,刷完固件焊回去。

另外,烧掉的mos管一般都糊了、凸起来、发臭。拆下来用万能表的电阻档量,要么开路,要么全完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能不能把刷机软件发给我?我这边网站进不去。包括hex文件。我的也是好赢20A 邮箱:584046278@qq.com

查收

网友:
引用 楼主:
查收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MOS管全拆了,刷完固件焊回去。

另外,烧掉的mos管一般都糊了、凸起来、发臭。拆下来用万能表的电阻 ...

用万用表凤鸣档检测出两个烧了,把背面的全拆了啊,这样在上电,不烧了么?然后再重刷是吧????请教如何拆mos管啊?手上只有电烙铁

楼主:
引用 网友D:
hobbyking30A是飞盈佳乐产的,hobbywing才是好盈

第一个是国外的吧

网友D:
hobbyking确实是国外的,但是hobbyking的电调基本都是国内代工的,有好盈的,也有飞盈佳乐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hobbyking确实是国外的,但是hobbyking的电调基本都是国内代工的,有好盈的,也有飞盈佳乐的

据某行内人士介绍,hobbyking的老板是香港的,前两年,网站hobbyking.com并不是被GFW所屏蔽的,是其故意屏蔽了中国大 陆的IP地址。
hobbyking的年销售额将近两亿,现在应该更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据某行内人士介绍,hobbyking的老板是香港的,前两年,网站hobbyking.com并不是被GFW所屏蔽的,是其故意 ...

hobbyking现在已经对国内开放了,但是对比淘宝,它没有任何优势……

网友:
wmc  飞控刷过40a  四个飘过

网友F:
楼主看我发的主题帖   里边有刷20a的好盈电调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983716&extra=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看我发的主题帖   里边有刷20a的好盈电调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83 ...

没写有方法啊,只有固件

网友F:
引用 楼主:
没写有方法啊,只有固件

你这么粗心  分明就没仔细看网盘的文件
算了  这种心态不适合玩多轴   你还是先调整心态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么粗心  分明就没仔细看网盘的文件
算了  这种心态不适合玩多轴   你还是先调整心态好了

看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么粗心  分明就没仔细看网盘的文件
算了  这种心态不适合玩多轴   你还是先调整心态好了

你那文件,下载下来不全啊,好像损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那文件,下载下来不全啊,好像损坏了

没问题的 你再试试

楼主:
今天mos管到了,按照大家的意见先拆mos,在刷固件,在换mos,以ok,电调复活,再次,谢谢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