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拨杆到底是个啥

楼主(2014-11-29):
有没有办法让精灵落地后立即停转  ,人家说拨杆,是啥

网友:
是掰杆动作吧,两杆同时向内向下掰,但注意需电机速度降下来后,否则易翻。另一停机动作较安全,油门向下到底两秒。

网友A:
你开始开机让螺旋桨旋转的那个掰杆动作,在任何时候再进行一次掰杆动作螺旋桨就会停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开始开机让螺旋桨旋转的那个掰杆动作,在任何时候再进行一次掰杆动作螺旋桨就会停止。。

明知故问。

网友:
你如何解鎖!再同一次相同動作就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