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37被我整挂了

楼主(2014-11-29):
没人带,自己摸索调试,看发动机的状态像是富油,所以一直收主油针和副油针,主油针收到1.25圈,副油针收到0.75圈。
启动后,油门推到70%左右时,突然听到一个断裂的声音就熄火了,打开一看,连杆轴承断了!应该是超转吧!

网友:
难道LZ是空载调发动机的高速吗 ?

网友:
这就是某鸟趋之若鹜的倭控产品的质量

网友:
气温20度,os37主油针是1圈,一直爽飞中,

网友A:
连杆断了是质量问题,和油门没关系。
话说再高的手也不能通过调油门把连杆弄断。

网友:
楼上说的对,应该是质量问题

网友:
这曲轴连杆怎么感觉像炸鸡憋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连杆断了是质量问题,和油门没关系。
话说再高的手也不能通过调油门把连杆弄断。

支持你的说法,质量问题

网友:
如果发动后才起飞也不会是那里断裂啊。还是质量原因。

网友:
我从来都是拉缸第一次听说这东西能断。。。。。。。。

网友:
,主油针收到1.25圈,副油针收到0.75圈。 ???  温度多少 1.25 是太贫油了 不死才怪。。
我的 主油针 2.2圈 力道杠杠的。。

网友:
留个QQ 一起交流

网友:
真奇怪楼上那么多人肯定地说是质量问题。高温润滑不足的时候,活塞上下运动阻力变大,连杆承受的压力变大,持续一段时间就会金属疲劳断掉。车用发动机上死得最多就是这种死法,飞机发动机因为活塞有环,活塞顶部结构比较脆弱,所以一般等不到连杆断活塞就先碎掉而已。

网友B:
空机舵机出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空机舵机出我。

。。你就知道 打劫。。。。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就知道 打劫。。。。

谁叫你把NX4买断货了嘛。

网友:
油针不可能每个发动机一样只能根据情况调

网友:
汽车发动机基本都是这么死的,附带在引擎座上开个洞。。。

网友:
这新的发动机

网友D(2015-01-03):
老大 发动机不带负载 你推 70油门,不坏才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