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5.8G蘑菇四叶草接收天线改造成三叶草

楼主(2014-11-29):
买的三叶草发射,结果商家发错了,不想给换,我也懒得来回退了,请问有办法改造成三叶草么?是不是去掉一个叶,然后把其他三个叶按120°均布?

网友A:
这个建议LZ还是换一下吧 自己改的话  改好了可能频率会不一样 还是别怕麻烦换了吧

网友:
改不好频率可能会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建议LZ还是换一下吧 自己改的话  改好了可能频率会不一样 还是别怕麻烦换了吧

频率变了会怎么样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频率变了会怎么样呢?

这个说不准 不过LZ可以尝试下 看看会怎么样

网友:
高频,瞎折腾纯属浪费时间,曾经有一批货 测试非常好,出货的时候 为了固定 打了一点热熔胶 天线性能就变差了。

网友:
一样用的,不必换了,我把四叶装飞机发射机上,三叶装地面接收机上,效果还好过发射装三叶,接收装四叶。

网友:
用不着改,有厂家已经用四叶发射了。

网友(2014-12-30):
四叶发射效果更好,现在都有五叶发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