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硬挂一个卡片机,请问需要买个什么部件连接精灵FC40

楼主(2014-11-29):
我想硬挂一个卡片机,请问需要买个什么部件连接精灵FC40

网友:
直接掛上含電池不就好了

网友A:
卡片机的快门控制是个问题,需要支持定时间隔拍摄功能的,过去理光的有,现在没有合适产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卡片机的快门控制是个问题,需要支持定时间隔拍摄功能的,过去理光的有,现在没有合适产品。

现在索尼的卡黑和微单都有了 在camera APP里面 有个延时摄影的app 可以自定义拍摄间隔 上天自动拍摄!

楼主:
我想问下 在FC40上下面 装那种螺丝能 和三脚架螺丝口一样 拧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