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gfdgfdhgfjhgkj

楼主(2014-11-29):
hkljhughjgfhgfhgf

楼主:
补充,电机解锁钱,两个度数都没有,解锁之后就飙升,最高能到200多
而且led现实和说明也不一样,最明显的是关控之后还是正常闪烁。调参中已经设定好了失控保护,关控后在调参软件中指针可以指向失控保护。
对了,而且连接电脑可以正常调参,但是led等不变,还是正常闪烁。

网友A:
楼主。。。你把调参图发下。。。

目测是你功能通道没设置好,就是开关档位可能切到手动了,或者干脆就是手动、姿态、GPS没设置好。

网友:
代表DJI技术回复:干扰,磁场干扰,各种干扰,反正不是飞控问题

网友:
土地没有拜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把调参图发下。。。

目测是你功能通道没设置好,就是开关档位可能切到手动了,或者干脆就是 ...

肯定设定好啦, gps 姿态  手动,在三档开关,随意切换的。。

网友:
手上是不是有误动作,在刚离地的时候,升速不高。受地效的影响手上只要有误动作就容易失控。看是不是这个问题,不见得正确!

楼主:
手上没有多余动作。。 现在莫名其妙可以起飞了,新问题又来了,油门50左右的时候,5号电机明显转数忽快忽慢,浆平衡电机平衡都没问题。以前此机架和电调和浆是飞v2的,原装没动换的悟空。地面没起飞的时候左下角现实gps模式,8颗星,一离地瞬间就显示att。。。悬停一会也显示att。

网友B:
有一句很关键的话,所有插头都固定了一下,是不是固定的时候,插错孔了,造成有相临电机旋转方向一样,造成侧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一句很关键的话,所有插头都固定了一下,是不是固定的时候,插错孔了,造成有相临电机旋转方向一样,造成 ...

没有了啦。。。固定完以后检查过,而且现在能起飞了。。就是有其他怪现象。。

楼主:
刚才看了一眼说明书,AZ和那个小三角是方位角和机头指向的意思。现在问题就是为啥油门50%的时候为啥5号电机会抽动。。但是继续推油的话可以起飞。 而且一离地GPS模式就马上变成了姿态模式。。 不知道为啥

楼主:
刚才看了一下说明书AZ 和 晓三角是方位角和机头指向的度数,这个没关系。现在问题是为啥油门50%的时候5号电机抽动,但是可以正常起飞(GPS模式起飞)离地之后模式从GPS马上变成了姿态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