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机了,求解

楼主(2014-11-29):
APM飞控,外置罗盘用3m粘在支架上,结果不知道是振动太大还是什么原因,飞行中罗盘从支架上掉下来了,结果飞机瞬时炸机
请问大家,如何才能把罗盘固定在支架上

网友A:
到像按装没结束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到像按装没结束嘛。

罗盘就是粘在那个支架上的,结果空中脱落了,一个5200电池摔漏了

网友B:
没有安装孔装吗?用胶带黏吧

O(∩_∩)O~

网友:
用3M双面胶的 飘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安装孔装吗?用胶带黏吧

O(∩_∩)O~

没有,雷家的就是双面胶

网友:
可以用魔术贴就行了。

网友:
没有粘牢   建议用魔术贴

网友C:
3m双面胶的正确使用办法:

1.清洁粘贴面,严防有油、水、沙尘粘在表面。
2.常温环境下进行贴后操作,贴合后要用力按压一会儿。
3.静待24小时,待双面胶充分粘合后再进行使用。

网友:
我的也是担心你这种情况发生,所以一直用内罗盘。而且我觉得这样沾的罗盘不够精确

网友:
安慰一下,我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以后就涨记性了

网友:
我也是3M  紧到掰了半天才下来  是不是装的时候没擦干净里面的灰尘

网友D:
使用3M VHB双面胶,牢到想取下都难

网友:
1002接收机和我的一样

网友:
是不是粘接的位置不实,底下是空的?看你的架子MS没有合适的实地。

楼主:
引用 网友C:
3m双面胶的正确使用办法:

1.清洁粘贴面,严防有油、水、沙尘粘在表面。

谢谢,应该是我没有粘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使用3M VHB双面胶,牢到想取下都难

是啊 不知道楼主的是什么山寨货贴纸

网友:
黄色的那种泡沫双面胶很结实

网友:
有个小技巧,黏的时候,用火烤一下双面胶(加热一下即可),黏贴的效果很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F:
f450?
是的,f450五个字

网友G:
别***没事用GPS模式飞行就好了..

网友H:
从来都是哥俩儿好胶伺候!

网友I:
再打一圈其它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