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4会出标准镜头版的吗?

楼主(2014-11-29):
知道的说说

网友:
你说的也是我们期待啊,,,,等吧!

网友A:
买个大疆in1的蛋蛋,然后把蛋蛋的镜头换到gopro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买个大疆in1的蛋蛋,然后把蛋蛋的镜头换到gopro上。

可能没有这么容易,直接用in1的头子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没有这么容易,直接用in1的头子好了。

应该都是m12的螺纹口,gopro要是能手动控制曝光或者锁定曝光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