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来个圆盘机,反扭大的很!!!

楼主(2014-11-29):
做了个圆盘机,有反扭,机身总是往左倾,我在左边加了个片,来抵消反扭,看图,这样可以吗???请教各位大神!

网友A:
做右下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右下拉吗?

右拉了一点,没下拉,还是有反扭,所以才在左边加了个片,这样可以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右拉了一点,没下拉,还是有反扭,所以才在左边加了个片,这样可以吗

下拉也要,下拉度也不小,没记错的话估计是5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拉也要,下拉度也不小,没记错的话估计是5度

恩,谢了

网友:
这样弄你倒飞就知道有多严重了,

网友:
应该用高转小桨的

网友:
这样做,倒是没见过,所以,估计会有较大的缺点。
还是用传统方法吧,加大右拉和下拉。再用短一点的桨。
祝爽飞!

网友:
加大右拉和下拉角就可以解决问题了,何必这样去折腾呢?

网友:
配个小桨,比如1400kv可以配6寸,拉力够就行

网友:
也没啥不行的,不过的确如果倒飞就麻烦了

网友:
FT的old speedster就是左边机翼比右边长来抵消反扭的,不过需要配合适合的桨才能正好

网友:
这个方法不靠谱。。。换高kv小桨吧

网友:
按照FT那个坚果么,做的真好,那就按照FT的平衡做吧

网友B:
俺也切了个90厘米的盘子,能把你的电装配置说一下么,从那买的地址给个,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俺也切了个90厘米的盘子,能把你的电装配置说一下么,从那买的地址给个,谢了

电机是xxd1400的8×6桨,30a的电调,两个9克胜辉舵机就这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机是xxd1400的8×6桨,30a的电调,两个9克胜辉舵机就这吧

按照你的配置买了,右下拉怎么做?你那个扭力怎么解决的,俺买的8040的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照你的配置买了,右下拉怎么做?你那个扭力怎么解决的,俺买的8040的桨

刚开始我没搞右下拉,真心不好飞,后来右下各5度左右吧,爽飞,这机机飞起来很稳!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开始我没搞右下拉,真心不好飞,后来右下各5度左右吧,爽飞,这机机飞起来很稳!
把你做了下拉后的机头正面和上面照,清楚的,给俺照两张,学习,谢了

网友:
做了下拉的,给俺发几个图片,俺要学习,怎么做下拉,新手多谢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