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场效应管Mos管方法讨论(集思广益)

楼主(2014-11-29):
最近闲的蛋疼,找来闲置的好盈天行者20A电调刷BLHeli固件,结果固件刷错烧了mos管,烧电调方法见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12823&extra=在论坛大神们的建议下,让我萌生了换mos的蛋疼想法,但是本人纯新手,搜论坛也没发现具体详细方法,所以发帖集思广益,不是教程胜似教程,我的电调是刷错固件,貌似还不能直接换坏掉的mos,换好后在上电还要烧,好像要全拆下来mos管,重刷固件再装上,是这样么?大神们??请大神们回帖集思广益。。。。
上图mos管上面写的是85U03GH   10307E,某宝未找到,希望指点到底哪种型号??或者什么可以代替?以及我的固件错误具体换mos方法?还有如下图,电调一面是8个mos。另一面那两个大点的应该不是吧???

网友A:
78D05是俩个三端5V稳压芯片,85U03是N沟道 场效应管 75A 30V 5.5毫欧  买不到的话可以用电脑主板上的代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78D05是俩个三端5V稳压芯片,85U03是N沟道 场效应管 75A 30V 5.5毫欧  买不到的话可以用电脑主板上的代换

太阳大神,重刷固件要把mos全卸下来,或者剪短一边引脚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78D05是俩个三端5V稳压芯片,85U03是N沟道 场效应管 75A 30V 5.5毫欧  买不到的话可以用电脑主板上的代换

那个稳压芯片如何判断烧没烧毁啊

网友A:
就换过场管 刷固件不懂 不敢称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换过场管 刷固件不懂 不敢称大神

哈哈,那个6个必须一样么,坏的这两个可不可以有个范围替代

网友A:
我一换都全换了 20A的就换坏的俩个也可以 你能保证那4个没坏吗 可以自己上网上查管子的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换都全换了 20A的就换坏的俩个也可以 你能保证那4个没坏吗 可以自己上网上查管子的参数

哦,电压,电流,内阻略微不同可以把

网友A:
相近就行 导通电阻越小越好 耐压必须要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近就行 导通电阻越小越好 耐压必须要够

嗯,谢谢大神哈哈

楼主:
有木有大神知道电调刷错固件,上电就烧mos,如何修复,正确方法就是把所有mos拆下来,上电重刷,在焊上mos么

网友B:
哪个7805的三端稳压器一般都不会烧掉的,因为他根本不受单片机驱动,是一个单独的电路来的。

白金30A的电路我没有研究过,但是你想确认我说的方法有没有效的话,很简单,你现在把mos管全部卸下来,然后通电,没冒烟没发热的话就可以进行刷固件了。只要正确的固件能写进去就万事大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个7805的三端稳压器一般都不会烧掉的,因为他根本不受单片机驱动,是一个单独的电路来的。

白金30A的 ...

恩恩,谢谢你,就是怕再烧,电池怕怀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个7805的三端稳压器一般都不会烧掉的,因为他根本不受单片机驱动,是一个单独的电路来的。

白金30A的 ...

今晚就试试,趁热打铁,哈哈

网友C:
MOS管上面可能标的是丝印并不是型号,你可以搜下丝印

楼主:
引用 网友C:
MOS管上面可能标的是丝印并不是型号,你可以搜下丝印

丝印怎么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个7805的三端稳压器一般都不会烧掉的,因为他根本不受单片机驱动,是一个单独的电路来的。

白金30A的 ...

大神啊,哈哈,刷进去了,就等换mos了,我打算就换坏那两个,找相近的mos换上去可以么??那两个和其他四个不一样可以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神啊,哈哈,刷进去了,就等换mos了,我打算就换坏那两个,找相近的mos换上去可以么??那两个和其他四 ...

我上面好像给你发了个taobao链接,你可以直接买啊,就是这个型号的。

然后。。。我离大神的称呼还好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上面好像给你发了个taobao链接,你可以直接买啊,就是这个型号的。

然后。。。我离大神的称呼还好远 ...

大虾,那个你还没回答我啊,可以就换坏那两个么?如果实在木有找参数相近的也可以吧?6个mos,其中4个一样,另2个一样,这样没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换都全换了 20A的就换坏的俩个也可以 你能保证那4个没坏吗 可以自己上网上查管子的参数

坏的肯定坏了。
没烧的肯定没坏。
哪个烧了换哪个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近就行 导通电阻越小越好 耐压必须要够

大神,mos管背面和中间那电级是一样的吧,需要把背面焊在电调上吧,对不对?

网友D:
诶呀我去  我可算找到了  我的电调也是MOS管烧了三个    看样子我的电调终于可以复活了  哈哈   楼主真是好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诶呀我去  我可算找到了  我的电调也是MOS管烧了三个    看样子我的电调终于可以复活了  哈哈   楼主真是好 ...

祝你好运,我的已经复活

网友E:
建议先练习下拆管子,能拆下来再谈型号,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先练习下拆管子,能拆下来再谈型号,呵呵....

我是拆不下来,管子直接破坏掉,引脚别破坏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拆不下来,管子直接破坏掉,引脚别破坏就行

装上去也用暴力?

买风枪+联系用....没强烈爱好的话建议算了吧~~

就几十块的破电调

网友(2015-01-10):
我就是卖MOS管的,85U03GH这个是台湾富鼎的M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