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问罗盘干扰问题,大神请进!

楼主(2014-11-29):
MWC SE 2.5飞控的四轴,原来是用自带集线板的山寨大疆f450机架,一直有罗盘干扰问题,炸过一两次,后来请教大神后,用铝箔包住飞控解决干扰问题。前段时间俺收了朋友的二手的玻纤蝗虫机架和动力系统,顺便送了俺一个带bec的集线板。后来装好发现干扰问题又来了。。。我把集线板装在机架的玻纤底板的底面,飞控装在底板正面,中间贴了好几层铜箔做屏蔽但似乎毫无效果。

后来在论坛上查了下有个老帖说,需要把中间的铜箔接地才能实现屏蔽。但我想知道的是,这个“接地”指的是把铜箔与飞控板电源负极连接,还是与电池的负极连接?

楼主:
当时我找到这个帖子: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05659

其中提到的要把金属屏蔽层接地,请问,我得怎么接?

网友A:
接电池负极或者飞控负极都可以(接电池负极效果更好),F450如果是带电路板的下中心板,直接接在电路板上的负极上也可以,跟接电池负极没啥区别了。另外BEC最好是线性降压的,开关降压的BEC干扰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电池负极或者飞控负极都可以(接电池负极效果更好),F450如果是带电路板的下中心板,直接接在电路板上的 ...

现在新的是开关降压的,之前是直接用电调自带的线性降压,bec干扰应该没以前大,主要干扰源我觉得可能是集线板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新的是开关降压的,之前是直接用电调自带的线性降压,bec干扰应该没以前大,主要干扰源我觉得可能是 ...

再说一次,开关降压的干扰比线性降压的干扰要大!

一般低端电调都是线性降压,线性降压主要特点是成本低,发热大,但是干扰小。

结合你说的情况,更加可以说明:“现在新的是开关降压的,之前是直接用电调自带的线性降压”~~~~

所以,你看,原来BEC在电调里,电调远离中心板,所以干扰基本可以忽略,但是现在UBEC直接放在飞控下放了,屏蔽层又没有接地,所以干扰的影响就大幅加剧了。

另外,干扰罗盘的主要是磁干扰,这个靠屏蔽层是无法阻挡的,除非用铁材质的屏蔽层,但是铁本身也是会干扰罗盘的~~~~

如果你觉得不会是开关降压的原因,可以试试断开UBEC,用接收电池或者外接5V供供电,看看干扰还存不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说一次,开关降压的干扰比线性降压的干扰要大!

一般低端电调都是线性降压,线性降压主要特点是成本 ...

哦这样。。。那行我去试试看看重新设计一下屏蔽。。。谢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这样。。。那行我去试试看看重新设计一下屏蔽。。。谢啦~

你先试试用接收电池给飞控供电(或者直接用USB给飞控供电)看看还有没有罗盘干扰的问题。

我个人估计你如果还是用UBEC的话,这个干扰不是靠屏蔽层能解决的。除非你把这个开关降压的UBEC挪到机臂上去,远离飞控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试试用接收电池给飞控供电(或者直接用USB给飞控供电)看看还有没有罗盘干扰的问题。

我个人估计 ...

试了一下外接一个专业一点的可调开关电源,没啥问题,应该是集线板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试试用接收电池给飞控供电(或者直接用USB给飞控供电)看看还有没有罗盘干扰的问题。

我个人估计 ...

还有 俺换了个没什么电子设备的地方研究了下,干扰是在油门开到50%以上后才会出现,未解锁时不会出现干扰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先试试用接收电池给飞控供电(或者直接用USB给飞控供电)看看还有没有罗盘干扰的问题。

我个人估计 ...

UBEC有干扰,但是相对于电源线的涡旋磁场小巫见大巫了。

网友:
额,好吧,我帖子没看全,没注意到是换了蝗虫机架和集线板~~~~以为还是F450的机架

楼主:
引用 网友B:
UBEC有干扰,但是相对于电源线的涡旋磁场小巫见大巫了。

是啊我也觉得开关降压不太可能会有那么厉害的干扰,除非那东西质量太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