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精灵2,飞第一个起落发现丢星,第三个起落,静置干脆搜不到星了

楼主(2014-11-29):
情况如题,第一个起落空中发现9个星直接变0,过一会就好了,没当回事,第二个起落发现情况愈加严重了,第三个起落为验证问题,换上了iosd mark2,在开阔地静置,干脆一个星都搜不到了,把机体晃两下,又能搜到几个,不晃静置,又搜不到了,图上我打开了x和y轴的加速度,各位就可以看到了,有星的时候都是和机体摇晃时对上的。

啥问题?接触不良?
顺便再问个,静置通电,为毛osd的高度总是-10~-20m?我的另两个wkm可不是这样的啊,都是0m啊应该。

网友A:
精灵还有黑匣子?在哪里可以看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精灵还有黑匣子?在哪里可以看到

这就是装了osd么,有啥稀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灵还有黑匣子?在哪里可以看到

装iosd就有了啊

网友B:
你装的不是iosdmini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装的不是iosdmini吧?

当然是装iosdmark2,mini没有黑匣子功能

楼主:
今天客服应该上班了吧

网友:
有人说,GPS天线连接线插在主板上的接头容易松,你拆开看看

网友C:
建议联系代理商,初步判断需要返修,可能是连接松动。
OSD的高度是飞机第一次启动的时候,记录的返航点,然后根据这个返航点计算的高度和距离。
若还有问题,请联系我们在线技术支持。

网友D:
您好楼主,1、可能是机身的WIFI信号影响到了搜星效果;2、您校准指南针后,起飞一段时间并且记录放航点,再降落,看是不是还会有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联系代理商,初步判断需要返修,可能是连接松动。
OSD的高度是飞机第一次启动的时候,记录的返航点, ...

今天拆开看了一下,重插了插头,放阳台看了一下,有星了,明天去开阔地再次检验一下,
osd的高度不是应该是第一次通电时气压计的读数作为基准高度(±0m)吗?和gps无关吧,今天飞wkm时还特地看了一下,上电,就是0m,偶尔飘到-1m,我那个精灵,上电,就是-11m。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您好楼主,1、可能是机身的WIFI信号影响到了搜星效果;2、您校准指南针后,起飞一段时间并且记录放航点,再 ...

机身没有wifi设备,明天试试看校正指南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