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hgkuhjkgyjghj

楼主(2014-11-29):
hgjkjkuguijkygjhg

楼主:
消灭0回复,自己顶~!

网友A:
是偶然一次这样的话可能是GPS插口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偶然一次这样的话可能是GPS插口松了

次次这样啊。。

网友B:
是不是电压没有设置正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电压没有设置正确啊?

不是电压的原因。。。我没开电压报警,而且新充的电池。。

网友:
楼主你好!
1,把5号电机跟3号电机对调尝试是否有抽动现象?
2.模式切换LED灯是否能正常闪烁?
3.尝试映射到另一个3档开关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