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15-25的甲醇发动机油箱漏油!

楼主(2014-11-29):
发现15-25的甲醇
发动机
油箱漏油!请问有什么好的方法补漏、是油箱口开裂、洞很小。用过AB胶水、502、泡沫胶、效果多不好!不知道有什么更好的方法补漏?谢谢!

网友A:
沙发!油箱没多少钱,换一个得了

网友B:
环氧树脂试试?

网友C:
硅胶试试,反正油管也是硅胶做的

网友D:
油箱口开裂,我是这样处理的,先把裂口处洗干净,连油箱口一起洗,我用无水酒精洗的,再用细线(补衣服用的棉线)在油箱口上缠很多圈,最后在棉线上滴上502,到了这里,暂时可以应急了,但是不持久,最后一步来了,用电烙铁,干净的洛铁头,适当的温度,在裂口上蹭,让裂口的塑料熔化,但是不变形,等再冷下来,就好了。

网友E:
捷达电子 你上次的靶机40毫升双岗发动机改化油器成功了吗?好启动吗工作稳定吗?!!有没有最大马力和怠速。飞行稳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