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lite是抽风还是坏了模友帮忙看看

楼主(2014-11-29):
原来飞的是F450飞腻了换了这个机架。换了2216电机。装好没得飞只是地板试飞。推油门翻滚。拿在手里感觉没有自稳了。试了两次坏了一副浆。没飞起来。原来在F450机架上是正常飞行的、软件上面所有通道开关正常。大家帮忙看看会是什么问题。飞控升级了。全部默认。校准指南针。校准基础。没用。难道是坏了。手动,之态。GPS。效果一样。还有GPS感觉有时指示灯不对。房子里不闪红灯。也不可能在房子里GPS满格啊。

网友:
插错通道了吧,检查俯仰是不是反了

网友A:
自己在找找线路看看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在找找线路看看是否正确

线路正确的。gps拔了也没用

网友B:
电机转动方向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线路正确的。gps拔了也没用

naza lite是没办法升级的
升级了还是一个鸟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转动方向对吗?

对的。现在也不懂什么问题了。闹心了。可能是坏了。接线都正确也不是第一次用

网友C:
拍个清楚点的插头接线图,还有调参的截图看看。

网友:
检查是不是插错通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拍个清楚点的插头接线图,还有调参的截图看看。

来了帮忙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转动方向对吗?

方向对的

网友D:
飞控直接放分电板上面?是不是因为这个而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飞控直接放分电板上面?是不是因为这个而干扰?

不懂啊。不过现在其它都检查了。线没接错。调参对的。GPS拆了。还不行。又没有多的飞控来试。那我不放分电板看看。这个也是万一有干扰。还不行就是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飞控直接放分电板上面?是不是因为这个而干扰?

改上来了也没用。就是乱晃

网友:
不知道电调有没有5V输出,先把电调的红色线挑出来,在调参里恢复出厂值,然后再刷一次固件,再校准IMU,高级校准。各种试试看吧。

网友:
飞控直接放分电板上面?是不是因为这个而干扰?还有,是不是没有减震的原因,桨是不是小了呀?请重新校对电机的转动方向。说真心话,NAZA lite真的不如APM

网友E:
不对啊,你的电机是多大的用多大的桨啊?我用2216-880KV 1147桨。。。DJI F450 机架。。。另注。。。我三号电机有几率停转几秒中。。。所以我飞得很底估计就1米上下。。晃的时候直接落地。。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对啊,你的电机是多大的用多大的桨啊?我用2216-880KV 1147桨。。。DJI F450 机架。。。另注。。。我三号 ...

1047桨。那个小桨是应为大桨太危险调试用的。飞机现在又装了一次。全部恢复一次。在看教程。现在飞行正常了。飞控还是放分电板上没有影响。

网友:
估计是飞控抽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