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白D10 问题

楼主(2014-11-29):
华科尔白D10+ RX1002 ,原版固件未动过 !飞机端RX1002的天线,固定在起落脚架上
  起飞直接爬高上升,基本就是200米左右失控 !各种摆放都尝试过,差别有,但基本不会超过250 !

与1公里的标称差距很大 ?和解? 如果要改善,如何做

多谢各位指点 : 貌似已经解决 1

经测试,接收机馈线端成90度平放与中心板平行,遥控天线横置 ! 遥控在24楼楼顶,街道旁,视距无遮挡,500米可以遥控 !

网友A:
天线两根你不是并排放吧,要互为9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线两根你不是并排放吧,要互为90度。

分别固定在脚架上,

网友:
返厂检查一下

网友B:
这样不行  要9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不行  要90度

出线位置这里,必须90度么???

网友C:
功率调到最大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功率调到最大了吗?

已调最大

网友D:
还不如我的天7一根线啊

网友:
我还没测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不如我的天7一根线啊

亲,给点建设意见,别打击哈 !会哭死的

网友:
为什么不找找其他原因  是不是有干扰 装了图传了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出线位置这里,必须90度么???

不是出线,是末端外漏的那3cm馈线

网友:
台灣這邊有飛友飛不了50米.交叉比對後是接收器本身問題.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是出线,是末端外漏的那3cm馈线

谢谢,按您的思路,改善测试下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按您的思路,改善测试下

不过我的D10地面拉距也就五百多米,有模友又说1公里很轻松,有的又说二米百甚至几十米失控,似乎有个体差异一样。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不过我的D10地面拉距也就五百多米,有模友又说1公里很轻松,有的又说二米百甚至几十米失控,似乎有个体差 ...

如果设备本身没有问题的话,那只能是电磁环境的问题了
LZ有条件也换个飞场试试,还有天线不要直直地指向飞机,用侧面对着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设备本身没有问题的话,那只能是电磁环境的问题了
LZ有条件也换个飞场试试,还有天线不要直直地指向 ...

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是出线,是末端外漏的那3cm馈线

长知识了,多谢

网友:
不是出线位置,是最末端的馈线,那个只最主要的,最好成90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