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泡老师及高手请进:新手请教APM miniosd设置问题

楼主(2014-11-29):
在软件上设置了N次,刷固件和字体一次,均没解决问题,请教泡泡老师和老师们,设置的电流、电压和电量百分比位置后写入固件,连接APM、图传、山狗、电源后,上述的几个位置总是不在设置的位置,电压根本就找不着,看图:第一图是设置时的,第二图是开机瞬间,第三图是开机正常后(没接山狗,接上也是一样,试过N次),请老师们指教!!!急啊!看不到电压也不敢飞!!!

网友A:
刷我的2.2中文版试试,刷完之后,恢复一下默认界面。

网友B:
刷机小板  换一下试试   我以前的OSD 刷了以后  GPS 搜到星  解锁 后 OSD 就死机了    还有 只能用2.2  刷2.4 都乱码    搞的我没法搞了 。。   后来 用雷迅的刷机小板   一切都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我的2.2中文版试试,刷完之后,恢复一下默认界面。

谢谢泡泡老师,给个您的2.2中文版的连接吧!新手课堂 APM MiniOSD使用第1——3课都没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刷机小板  换一下试试   我以前的OSD 刷了以后  GPS 搜到星  解锁 后 OSD 就死机了    还有 只能用2.2  刷2 ...

谢谢!本来就是雷*家的OSD和小板,所以一直看泡泡老师的1-3教程,但没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我的2.2中文版试试,刷完之后,恢复一下默认界面。

找到了,谢谢泡泡老师!基本解决问题,家的距离这一项不显示,想恢复默认设置,不知从哪设置?E文不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刷我的2.2中文版试试,刷完之后,恢复一下默认界面。

泡泡老师,出一集naza m v2 + h3-3d + miniosd 的连接及设置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了,谢谢泡泡老师!基本解决问题,家的距离这一项不显示,想恢复默认设置,不知从哪设置?E文不好! ...

我也是没有家的距离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了,谢谢泡泡老师!基本解决问题,家的距离这一项不显示,想恢复默认设置,不知从哪设置?E文不好! ...

看不到距离是因为你没收到卫星,没有定位HOME点

恢复黙认:
FILE-LOAD DEFAULTS,重新选COM口,三个界面各重新保存一次,重新编辑界面并保存。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泡泡老师,出一集naza m v2 + h3-3d + miniosd 的连接及设置吧。

手上没有h3-3d,没有miniosd,要是有机会帮模友装机一定上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上没有h3-3d,没有miniosd,要是有机会帮模友装机一定上课

我找了您的所有视频,没有介绍这块的。我自己也不会安装。。。期待您的视频教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手上没有h3-3d,没有miniosd,要是有机会帮模友装机一定上课

还有就是华科尔d10的连接方法。。。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还有就是华科尔d10的连接方法。。。

新手课堂,DJI NAZA及配套产品的使用合集,省时、省心、省力,你值得拥有。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fromuid=117325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手课堂,DJI NAZA及配套产品的使用合集,省时、省心、省力,你值得拥有。
http://bbs.5imx.com/bbs/fo ...

感谢泡泡老师!!!

网友:
线是怎么连接的,发个图片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