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APM2.8的请进!

楼主(2014-11-29):
APM2.8板上有一个内罗盘,一般在使用时都用带有外罗盘的GPS,这时要把跳线帽拔掉,从而断开内罗盘,只用外罗盘。但大家做过这样的试验吗?把GPS从机架上取下来,使它不能与APM同步运动,APM连接MP,转动GPS(这时APM不要动)会发现MP上罗盘指针也在变化方向,这当然是正常现象,这时如果把GPS固定住不动,只转动APM飞控(或机架),这时MP的罗盘指示方向如何呢?指示的方向还会变化吗?请教一下。

网友:
会动的,没有罗盘也会根据Gyro和ACC的数据进行惯性测算

网友:
楼主以为  板载的 罗盘 幽灵般 工作了?   哈哈

网友A:
上将了啊  这都不知道!不知道也就罢了   还叫人家猜一下 ?   人家早知道了。  你不懂可以问 。。。。。

网友:
也会动的  。。

网友:
如果连接了外罗盘,只动飞控,不动gps,方向还是会动,当飞控停下后,方向会慢慢回到外罗盘指示的方向,不会停在飞控对应的方向

网友:
磁罗盘矫正的是累积误差,加速度计校正瞬时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将了啊  这都不知道!不知道也就罢了   还叫人家猜一下 ?   人家早知道了。  你不懂可以问 。。。。。
...

接受批评,已改正。

网友:
我开始也没想明白,还以为坏了,内外罗盘冲突

网友(2015-02-06):
我也是,郁闷了很久,好错怪了商家,总以为飞控坏了。呵呵呵,看来还是了解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