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V2 OSD 故障求救!

楼主(2014-11-29):
如图:OSD 视频中的麻点是什么原因,如何消除。更新了固件,没有效果,请大疆技术人员及魔友给予指导,谢谢!

网友:
视频制式?

网友:
很多人都遇到这个问题

楼主:
大疆技术人员应该给个解说!

网友:
密集恐惧症

网友:
这个直接联系卖家返厂吧,以前遇到过

网友:
楼主,提供三个排查途径给您。
一:更换连接线
二:更换显示屏
三:直接连接到相机
一般上述三种途径能解决大部分的问题。
如果您在尝试之后,还是出现麻点的问题,请联系我们的在线售后,4007-000-303。
谢谢。

网友A(2015-01-16):
刷成1.6固件就解决了

楼主:
谢谢,我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成1.6固件就解决了

你好,大疆官网只有V1.06的固件,请问哪里可以下载到 1.6 的固件呢?

网友A:
就是啊,我少写了个零,抱歉太马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啊,我少写了个零,抱歉太马虎

不知咋的,我刷了N遍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