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精灵2v地面站飞行失控掉湖里了。。可以修不?

楼主(2014-11-29):
精灵2v在地面站里设定好地点和高度,让它自己飞,结果刚飞过湖边就镜头晃动,接着失控掉湖里了。

当时是空旷地方,风不大,gps信号正常,才飞出去50米左右。。

求助啊。。能修不?能修的话我明天就去喊人拿网去打捞一下。。

网友A:
落水基本就废了,当然,飞控可能是好的,捞回来好歹减少点损失吧,也减轻点污染

锂电池不是无害的,在水里非常坑爹

网友:
據了解!泡水機官方一般是不會修的!
因為就算修好可能會有後疑症,不確定因素太多了,
修好沒事,修出問題砸了招牌懂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落水基本就废了,当然,飞控可能是好的,捞回来好歹减少点损失吧,也减轻点污染

锂电池不是无害的,在水 ...

今天炸鸡之前手动控制飞了好久都没事的,偏偏用地面站就出了这问题。。我觉得还是质量问题啊。。

网友B:
精灵地面站就是坑爹货,DJI应该直接取消这个NC功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精灵地面站就是坑爹货,DJI应该直接取消这个NC功能

你的头像 真的 好喜欢 能 给个 原图的 地址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头像 真的 好喜欢 能 给个 原图的 地址吗?

这个 忘了哎

网友:
我今天也无缘无故的炸了,损失了一个电调,还不知道其他地方有没有坏。

网友:
      一个字:能;两个字:能修;三个字:肯定能。我的精灵2掉河里两天后捞起,自来水冲洗干净后拆开风干,一个礼拜后装上基本正常。最近忙,没有接着弄,一直没时间向这里的朋友汇报处理的详细过程,等手跟前的事忙好一定发帖报告,共同分享经验,同时,也是感谢大家的关注!

网友:
能修的话我明天就去喊人拿网去打捞一下。。这句话亮了

网友(2015-03-05):
去年在巴厘岛,同伴手机掉海里了,捞上来后,拆掉电池,用酒店纯净水反复浸泡了好几瓶,回国后,裹着纱布在米袋中干燥了一个星期后,正常使用,无任何后遗症。我觉得关键是做好“断电”“脱盐”“不会结碱的纯净水或蒸馏水”“干燥”这几部应该就不会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