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3-3D云台 狗4 都是新买的 云台会歪脖子

楼主(2014-11-29):
如题   2个东面都是新买的  上狗4后  云台会慢慢的往右边倾斜 大概20秒左右就会全部倾斜过去
新手 不知道怎么解决  有没有大神帮帮我啊

网友A:
同样配置,表示没有遇到这个问题

楼主:
有没有大神帮小弟解决下问题啊

网友B:
2个问题  给云台相机配重 第2个 检查俯仰 横滚的中立点  飞控里面能调节   我是雷锋  不用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样配置,表示没有遇到这个问题

哥们  你没做任何改动或者配重?

楼主:
引用 网友B:
2个问题  给云台相机配重 第2个 检查俯仰 横滚的中立点  飞控里面能调节   我是雷锋  不用谢

配重真的可以吗??

网友:
接了飞控的情况下吗?不接飞控总线会这样、

网友:
显然是CAN 口没接

楼主:
我还没接飞控   那我回家接了飞控试试  多谢大神提醒  我小白 没办法  嘿嘿

网友C:
楼主你好,3D云台目前不支持狗4,只支持狗3和3+

网友:
我用了狗4,好好的。

网友:
传说中是不是需要配重哦!而且飞控里面还需要调吗,没经历过呢

网友:
也打算装狗4,可是又怕兼容性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好,3D云台目前不支持狗4,只支持狗3和3+

我的大疆精灵2 H3-3D 狗3+ ,云台一直都没水平过。

网友:
重新校准下指南针,imu

网友:
贴个硬币在左边的电机上

网友:
狗4要重些,取了狗4的电池飞吧,数据线直接供电,重心完美

网友:
对的。拿掉电池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