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4不支持NTFS格式的TF卡吗

楼主(2014-11-29):
刚入的狗4黑,因为FAT格式的TF卡不支持4G以上的文件,所以把TF卡格式为NTFS格式,可是插到狗4里面,提示 SD ERR,
这是什么情况啊?

网友A:
实在不行就FAT32格式,分断保存吧!

网友B:
64g以上卡用exfat格式可以4G以上卡!64G以下就只能FAT了!么有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