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飞越680的问题

楼主(2014-11-29):
请问飞越680上什么飞控比较好,怎么听说上naza的会炸鸡。。。。。现在这里有台680上了naza   v2感觉还是可以的,比较的稳,因为其它飞控价格又稍微高了,不知道上v2安不安全,还是应该上什么飞控。。。。。

网友A:
我的680之前用v2,降落时离地面很近时感觉gps定点不是很精确,有点飘,需要手动调整,好几次降落时因为飘而把浆扫了。有几次带着680在空中失控,带着飞机往一边跑,好艰难好艰难好艰难才让它炸在了我的眼前。于是把v2换到小点的仿黑羊机架上,终于不负众望,带着我的飞机私奔到月球了,至今下落不明。后来给680换了零度x4v2,现在这个稳 啊,降落时只要负责收油门就可以了,在离地面很近的地方也不会飘,可以稳稳的降落。至今在v2失控的地方也从没失控过。目前来说我很满意x4v2在我680上的表现。

网友:
都一样,感觉没啥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680之前用v2,降落时离地面很近时感觉gps定点不是很精确,有点飘,需要手动调整,好几次降落时因为飘而 ...

哦,这样貌似零度x4v2上680比较好,但是零度的osd对于naza  v2的osd来说贵了不少。。。。。除非上第三方的os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