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机翼、蒙皮、机身制作中

楼主(2014-11-29):
机身、机翼制作中。
翼肋粘接用酒精胶。
蒙皮用保鲜膜,粘接用的泡沫胶,用取暖器烘了烘试了试紧缩了一点。

网友:
用这个蒙皮不行,起飞后就变形了,

网友:
还是传统木结构吧。靠谱。

网友:
2003年的老资格魔友了。
顶!

网友:
这活儿做出来的机翼应该很轻,但缺少刚性。顶

网友:
缺少翼梁

网友:
细活(⊙o⊙)哦

网友:
薄膜蒙皮结构,一直没尝试过,不知如果粘紧,防止有皱折。

网友:
保鲜膜很难把它张紧,这样机翼表面会很松的,效果可能不好

网友:
应该把底板和上面的膜换位使用,就是把较厚板弯成弧形放在上面,膜蒙在下面。这样做强度要好得多。

网友:
蒙皮用保鲜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