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大神

楼主(2014-11-29):
哈哈 飞机大神

网友:
这完全可以百度

网友A:
这控是哪买的呀?

楼主:
完全百度不到啊  大哥 =_=  能百度到 我也不会发帖了  真心求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控是哪买的呀?

我看到X宝上有人店在卖  然后拿下的

网友B:
百度er9x中文说明书。  如果能看懂英文说明书的话http://pan.baidu.com/s/1c0EPBGW?frm=fujian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控是哪买的呀?

在HobbyKing有,本坛首页有链接,在“老航模联谊区”的左边。

网友C:
传说这控可以直接接电脑刷?

网友B:
关于模拟器。1,你买的是日本手遥控器。就是说右摇杆上下为油门throttle左右为副翼aileron,左摇杆上下为升降elevator左右为方向rudder。

                 2,长按左键进radio setup 往下channel order 选AETR,下面选mode 1

                 3,长按右键进入model sel 再按右键进入setup 1/11 往下找proto 选 ppmsim

至此模拟器遥控端设置完毕剩下的不是遥控的事。  **还有一件事: 所有开关向上,油门摇杆到底。

才能真正开机。 图片上的屏幕显示的就是关于此事的警示。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传说这控可以直接接电脑刷?

no。 要自备usbasp下载器和10pin转6pin连线。

网友D:
好像说这个牌子的控和富斯的是一家的,所以可以参照富斯的说明书,说错勿怪!!!

网友:
去下载er9x说明书

网友E:
首先恭喜入得神控,第一个问题,这个牵扯到设置,建议下个er9x的中文说明书先看看,er9x官方有中文版的,我找到了两个版本的,论坛有,好好找找,第二个问题,信号输出谢谢选ppmisn一个高频头无信号,专门模拟用的,第三个问题,x宝上搜下usbasp_h一个是6针的,佰特的,可以直接用来刷机,要买10针的得配转接 头,有个usbasp是10针的,10选包邮,挺便宜的,想省事就直接6针的那个,现在opentx最新版本2.0.13刚发布没一周,另外楼主打算配什么高频头?我有个帖子列举了9xr可直插的高频头,有11种选择,可以看看。希望能帮到楼主。

网友:
补充下usbasp要哪种安装驱动的,别要无驱动的版本,原因好像是刷机软件不识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百度er9x中文说明书。  如果能看懂英文说明书的话http://pan.baidu.com/s/1c0EPBGW?frm=fujian

卧槽 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模拟器。1,你买的是日本手遥控器。就是说右摇杆上下为油门throttle左右为副翼aileron,左摇杆上下为升 ...

跪了  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E:
首先恭喜入得神控,第一个问题,这个牵扯到设置,建议下个er9x的中文说明书先看看,er9x官方有中文版的,我 ...

嗯  谢谢你回答了我3个问题   你的帖子我很早就看过了 我现在用的就是你那个图最左上2.4g的  不过貌似433好?  我先去把中文说明书看一遍

网友E:
引用 楼主:
嗯  谢谢你回答了我3个问题   你的帖子我很早就看过了 我现在用的就是你那个图最左上2.4g的  不过貌似433 ...

左上角的?是frsky的djt模块吧,2.4g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左上角的?是frsky的djt模块吧,2.4g的。

真汗 ...........   现在他一直哔哔叫 也不知道是哪个警报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汗 ...........   现在他一直哔哔叫 也不知道是哪个警报

先通读ER9X的汉化说明书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到X宝上有人店在卖  然后拿下的

你在X宝上买的?多少钱?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传说这控可以直接接电脑刷?

可以,刷机软件可以在电脑上设置遥控器,模型也可以设置,软件上还有模型设置向导可以设置固定翼,直升机,多轴,那个opentx的刷机软件还能模拟遥控器,就算没遥控也可以用模拟的遥控熟悉opentx系统的设置,支持模拟9x,9xr,9xr pro,x9d,x9d+等等,可以下个软件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可以,刷机软件可以在电脑上设置遥控器,模型也可以设置,软件上还有模型设置向导可以设置固定翼,直升机 ...

我现在用的富斯九刷的er9X,电脑设置用EEPE,然后接那个ISP有点点复杂,以前好像有听说这个控集成ISP的,直接USB就可以连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用的富斯九刷的er9X,电脑设置用EEPE,然后接那个ISP有点点复杂,以前好像有听说这个控集成ISP的, ...

还是要买的,只是留了6针的接口,刷机的工具还是要有的。

网友:
要不是电压的,就是油门的,要不是哪个开关的位置不对,看下er9x的说明书,熟悉下报警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像说这个牌子的控和富斯的是一家的,所以可以参照富斯的说明书,说错勿怪!!!

前面是对的,应该是一家的,不是一家也是有关系的有可能是代工关系;后面是错的,系统不一样,不能简单参照,这控新的默认是很er9x类似的系统,也可以自己其它er9x或opentx,建议刷opentx。可以去9xr官网看下。

网友E:
没记错的话这控好像可以调节屏幕亮度,建议楼主改下,楼主的屏幕太亮,楼主的图片还是蛮清晰的,就是看不清屏幕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记错的话这控好像可以调节屏幕亮度,建议楼主改下,楼主的屏幕太亮,楼主的图片还是蛮清晰的,就是看不清 ...

是能调亮度的 还有背光时间       这个先放一放   我先在碰到个很棘手的问题  我用凤凰5模拟器飞了一下 设置应该都没错 然后拉油门起飞就会往左偏 炸鸡..  设置过好多次了 微调也调过  问了下别人 说是控上有设置是直机模式和固定翼模式 我想问下这个模式是怎么调的?

网友F:
可能你的通道映射弄错了,需要手动选择一下,油门通道映射到副翼通道上了,在凤凰里改一下。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能调亮度的 还有背光时间       这个先放一放   我先在碰到个很棘手的问题  我用凤凰5模拟器飞了一下  ...

校准下遥控了吗?模型设置种第二页是专门的直升机设置,固定翼就别管这页,校准完了,再检查模拟设置的校准,如果还不好的话,可以考虑下行程设置,目前的建议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校准下遥控了吗?模型设置种第二页是专门的直升机设置,固定翼就别管这页,校准完了,再检查模拟设置的校 ...

QAQ 能问你要下QQ远程帮忙一下么   我弄半天发现玩直机没问题  但是四轴就飞不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能你的通道映射弄错了,需要手动选择一下,油门通道映射到副翼通道上了,在凤凰里改一下。

应该不是  我通道映射设置了好多次了  ....

网友:
我也是9xr + DJT, 玩模拟器也是左偏,不知是不是模拟器故意的,真的模型上电机有右拉角抵消左偏

网友:
我想使用内置天线,转接线都找好了,发现不太好改,暂时放弃,以后再说。
控上接头是MCX,高频头里接头是U.FL ,X宝只找到一家卖射频转接线的。

网友:
我用的这个刷机,没问题,已刷opent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