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后悔刷3.08的赶紧降级1.08

楼主(2014-11-29):
再不降级来不及了要降级固件的找我q695412270

网友:
升级版的精灵2和v+降不了1.08,对吧?降了好像不能正常使用

网友A:
本人手贱升级3.08 六环内瞬间禁 飞 还好遇到了江南 多谢你的1.08 我终于又飞起来了 再次感谢!
总结降级后副作用如下:

1 丢失了云台角度固定功能 只有3.08才有 无碍
2 悬停偏航(6-8颗星) 我晚上重新校正了下IMU和高级校正 明天试试还偏不偏
3 自动返航落地 触地时犹豫不决 上下砸地严重
4 各个角度飞行太猛包括升降 我的神啊 从3.08点几降到1.08 感觉从夏利换成了玛莎拉蒂
5 电池续航降低了 不知道是不是天气冷的原因 以前平均12分钟 现在只能飞7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人手贱升级3.08 六环内瞬间禁 飞 还好遇到了江南 多谢你的1.08 我终于又飞起来了 再次感谢!
总结降 ...

空中gps模式如果倾斜,切换姿态然后再切gps,反复几次就可以了,过一会就可以定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空中gps模式如果倾斜,切换姿态然后再切gps,反复几次就可以了,过一会就可以定位

学习!回头试试看,我降到1.08以后感觉GPS模式也不是很稳

网友B:
小丁你就不能低调点吗?没事瞎嘚瑟什么真要让dji封了刷回1.08的路你就X了

网友:
询问一下,从3.08降到1.08后,想升到3.04,是否有办法?谢谢!

目前用调参软件实验,发现都只能升回到3.08.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丁你就不能低调点吗?没事瞎嘚瑟什么真要让dji封了刷回1.08的路你就X了

这跟我有毛钱关系,该封还是封,封是迟早的事,反正我是不接电脑了

网友:
降的话需要哪些步骤